联想z50-70 板号nm-a273

楼主(2021-11-10):
原始故障无待机,充电电路下管烧糊,打各电感阻值,发现3v后级短路,烧鸡ec发烫,更换了充电芯片和上下管,更换了ec,搞定。

网友:
这个很详细,下次遇到可以看看了

网友:
运气也太好了  这板烧EC很少吧  3V短直接烧U的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不容易啊,老板厉害!

网友:
-70 坏U的少  g50-80坏u的才多

网友:
烧机大法厉害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机器,内存电压控制芯片和上管挂了,上管烧糊了,跟换内存芯片和上下管,插电电流0.01/0.45/46/47/06.48/0.50反复这样没解决,内存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机器,内存电压控制芯片和上管挂了,上管烧糊了,跟换内存芯片和上下管,插电电流0.01/0.45/46/47/06.48/0.50反复这样没解决,内存不出电压

06.48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