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 1.0 启天M4500,触发掉电,通病

楼主(2021-11-10):
联想IH81M 1.0 ,触发掉电,点亮瞬间无cpu供电,拆掉内存旁U5

网友:
又是小八脚搞鬼

网友:
学习学习,好像我也有一张这种主板,故障不一样,今天去拆了试试

网友(2021-12-30):
对于我们这种小白,楼主应该讲解为什么拆掉后正常

网友:
如果能说明一下这个起什么作用。为什么拆掉正常就更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指点指点这是为什么啊,谢谢

网友:
楼主能说明一下这个起什么作用,

网友(2022-04-08):
V星代工的吧这个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是温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