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已点亮,联想e47a冒烟维修

楼主(2021-11-10):
联想朝阳e47a顾客拿来就冒烟了,拆机发现电容pc200冒烟,拆掉后,测量pl11和pl12大电感,对地短路,又拆下大电感,在pc198   pc199用1v烧鸡,发现cpu座子里面和pc198  pc199.pc34  pc35.这几个330电容都漏电,更换上后没试机。我又把上下管都拆下来测量一下,管子都是好的,没装管子试了一下机,pl1和pl2 vin电感也拆了,但是在pl12一端还有电压,就是在vcc core这里有19v的电压,感觉vin直接过来了,刮了刮主板烧坏了的地方,还是这样,我把管子装回去,电感电容都装回去,现在测量通电vcc core就有2.5v电压。
现在待机电流0.017安。
有问题想请教。
pl1和pl2电感拆掉之后,就不应该有19伏的电压过来了是吗?
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主板烧坏的地方,板层之间还有短路?

网友:
学习,大佬快来

网友:
可以点亮了。u31这个五角的管子也烧坏了,在一个宏基的板子上,拆了一个同样型号的芯片过来,飞线接好。冒着忐忑的心情装上CPU内存加电试机竟然点亮了。刚刚试机之前又用烧机大法挨个的又烧了一遍,还是弄不明白上下管那里为什么上电就会有vcc core电压出来,vcc core之前是19伏,后来是到了5v,后来又到了2.几v,现在到了1.2v,感觉应该不会烧CPU了,就装上CPU试了一下。现在上电这个vcc core电压不会自己出来了,只有按开机键的时候才有电压。

网友:
说到我拆芯片的这个料板,又要心疼它五秒钟,这个宏基的料板本来是不触发,直接就用了bga返修台把桥给干了,结果桥芯片掉了一个点,后来也再没修。对电路原理还是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