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FX505DD 点位图

楼主(2021-11-10):
求FX505DD 的点位图,要是不方便发出来的话,能否告诉我一下下图中红色的内存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再问一下这个内存供电阻值为2正常吗

网友A:
内存供电电阻2欧肯定不正常了,看看是不是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电阻2欧肯定不正常了,看看是不是U挂了

机器能点亮,就是一个内存槽可以用,一个不能用

网友:
这应该是CPU问题了 能用就别整了麻烦

网友(2022-01-26):
有点位图吗

网友(2022-04-03):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芯片吧,型号RT8213B

能否告知下这款机器和风扇相连的温控芯片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