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显卡矿机主板点不亮

楼主(2021-11-10):
本人小白一名,朋友给我一个主板 矿机8显卡的,开机点不亮。测各个电压正常,3V,5V,核心供电都正常,就只有这组电0V

查MOS管,供电0v
mos管的供电是一个8脚芯片相连。查了这个芯片定义 看不懂到底这个11.2v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输出

1-4脚电压正常,用好主板测试过 5脚 7脚 8脚都是0v
哪个大哥 帮忙解释一下 这个电压怎么出

网友:
mos的G及与8脚芯片5脚相连

网友:
MOS管4脚相通那脚 与 8脚芯片7脚相连

网友:
这个8脚芯片把好主板的换过来 还是没电压

网友A:
这一路是核显供电吧?在1151主板上是0也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一路是核显供电吧?在1151主板上是0也正常的

我用一样的好主板 测了 有0.9V

网友:
是昂达的吗?我老板有3片

网友:
把出现在主板丝印上的品牌型号版本总是很重要的,这样你就可以有想法了,如果有图就去数据库搜索,如果没有清晰的照片,写集成的代码电路,mosfet及相关,同样主板形式的丝印代码,如果没有找到图,就用那个元件的数据表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一样的好主板 测了 有0.9V

如果bios设置禁用核显,是不是这项供电就是0?

网友:
矿版。没有修过,应该和普通的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一路应该是核显供电,开机的瞬间会出来一下

网友:
mos端引角与8脚芯片5脚相连

网友:
内存自检不过,这项供电是不会出的,强开也没用

网友:
这玩意儿不难,主要是没图纸参考

网友(2022-02-18):
前边还要有芯片送来一个pwm信号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