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不认硬盘通病

楼主(2021-11-10):
一台客户的联想b320,开机卡logo。bios下,pe下认不到硬盘。拆机拔掉硬盘线,一看长毛发霉了。通病问题,清理硬盘接口解决问题。

网友:
捡钱活儿    这个可以有

网友:
通病就是SATA线长毛?估计是质量不行吧

网友:
有时候不认硬盘 是电源问题

网友:
这钱好捡啊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的接口不行,这样可能会回来的

网友A:
这也叫通病????????????????????

网友B:
这个好像就是通病 忘记型号了 这个线短路的碰到好几个

网友:
沃特  还有长毛的通病!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叫通病????????????????????

不要不相信哦,多修点这款机器肯定会碰到的,很神奇的。别的地方不发霉,就硬盘接口发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就是通病 忘记型号了 这个线短路的碰到好几个

是的,这两根硬盘串口数据线爱氧化。

网友:
活久见,真真的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叫通病????????????????????

真的是通病修了几台这种了但是我修的都是线烧了

网友:
联想一体机bxxx,硬盘接口氧化,我也修到过两台

网友C:
遇到过一体机硬盘线外观良好,却插上主板就短路不开机的,硬盘在其他地方测试正常,最后只能把线剪了,焊上普通的硬盘供电线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通病不认盘,拔了又插又能认盘

网友:
确实是通病。前几天我刚修了一台。也是这两个插口腐蚀。接触不良。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通病不认盘,感觉这类机器都是的

网友:
这个型号确实是,接口发霉,改条线就好了!

网友:
前阵子修过一台 , 换线了,  稳一点

网友:
楼主技术好。佩服

网友:
这真是个智商机啊

网友:
这都是积累啊!!

网友:
通常我是换线的,清理感觉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一体机硬盘线外观良好,却插上主板就短路不开机的,硬盘在其他地方测试正常,最后只能把线剪了,焊上 ...

同意,这原装电源接口还容易被烧

网友:
这个硬盘接口是不是在进风的地方?

网友:
长毛的还真没见,这个接口有问题的倒是不少

网友:
好神奇,我也遇到过线烧的~

网友:
这是老毛病了

网友:
我修的都是直接烧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就是通病 忘记型号了 这个线短路的碰到好几个

头像和吸引人哦

网友:
以前倒是遇到好几天硬盘排线烧掉的

网友:
对的不光氧化,同款的联想一体机有款还爱烧SATA线的。反正各种跟硬盘过不去的。电源也是个通病,前天同款机放的好好的莫名奇妙的就开始冒烟。 好笑的就是同行又送了台另一台联想来,也是电源坏直接两个电源都换了。这毛病会传染

网友:
遇到过烧接口的

网友:
修过一台。。。把它里面自带的线丢了。飞几根电源线出来。。单独插数据线搞的。。怕清理干净用不久。。

网友:
厂家 设计有问题   联想还有个烧硬盘线的

网友:
我遇到过烧线,烧主板到的。

网友:
是这么回事,我也换过一次

网友:
联想机器长毛发霉就是通病,好多型号都有。。。

网友(2022-04-19):
真的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