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蛇无线鼠标电池无法充电,充电接

楼主(2021-11-10):
雷蛇无线鼠标电池无法充电,充电接口更换依然不能充电,没有线路图,麻烦圈友大师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不充电#

网友A:
这种小电路基本上都是用6脚小芯片来充电的,你可以从电池接口倒查找到充电芯片,大部分把充电芯片一换就好了

网友B:
先测电池电压是否达到3.7以上,否则可能保护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电池电压是否达到3.7以上,否则可能保护不充电。

保护是哪个没有电路图不清楚,是保护的话拆除就可以了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电路基本上都是用6脚小芯片来充电的,你可以从电池接口倒查找到充电芯片,大部分把充电芯片一换就好了

上面只有六角,八角,没有四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只有六角,八角,没有四角

如果电池低于3.7V 先直接用可调给电池充电,冲到4V 然后再测试,保护管子拆了不行    ,那个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