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V星的b85-ie35主板,开机不上电

楼主(2021-11-10):
用的是nct6779d的io 通电后pwo引脚有时3.3v有时5v  开机后io芯片60脚产生低电平给南桥,然后南桥返回电压3.3v不知道应该测量哪个脚,我认为应该是61脚,但是测量后没产生电压,没有图纸,不知道该测量哪了,求各路大神帮忙,我是初学者,许多东西还不懂,谢谢了

网友:
看了下图 开机后60脚应该接收刀南桥的s3信号 3.3v现在没有,应该先跑线,找到发出的低电平信号是否到南桥

网友:
这主板还在修,我觉得你的精神挺好的,换一个主板也就是几十块吧

网友A:
跑完线路,io到南桥的低电平进入南桥,可是南桥返回的3.3v电压应该怎么测量,因为io的脚没有收到电压,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测了

网友:
现在准备跑64脚到南桥的线路,跑道重点才能知道南桥是否返回给io s3信号电压

网友:
线路跑完了 中间并没有其他原件

网友:
加电后发现故障消失了,一切正常了,这找谁说理去,太难受了!!

网友:
新问题来了,故障并没有消失,而是变了,现在触发开机后pson电压被拉低,但是马上回到正常,也就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还是不启动,再开机还是转一下就停

网友:
今天把所有的散热片都拆了 发现cpu供电的散热片下边都是灰 稍微清理了一下后 风扇常转 没显示,继续研究中

网友:
61-60-64-63还缺一个RSTMST 信号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嗯,我以为是我那主板

网友:
不触发时,你测下io旁跟电池旁的5脚芯片,第五脚是不是没有3.3。这板b75就有这毛病,不触发,3.3VA没转出来给桥,桥待机条件不满足就无法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完线路,io到南桥的低电平进入南桥,可是南桥返回的3.3v电压应该怎么测量,因为io的脚没有收到电压,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测了

挑起来,看看是IO拉低还是本身就没有返回

网友:
那个,看我主页一个帖子,最新的,相信对你很有帮助,然后,要图纸的可以找我私聊

你懂的

网友(2022-01-25):
看看是IO拉低还是本身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