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不充电

楼主(2021-11-10):
版号:da0r33mb6f1
故障:不充电
     待机正常,充电时0.13A—0.1A停住,有时回落至0A。Ad_air2.4v。

     测bq24738 的5pin为2.9v,6pin 为2.8v,4pin为26v。

     测上电池座通电有瞬间波形,先刷bios,再换ec,最后连bq24738都没放过。

   然后又重复又重复测工作条件,忽略的ad_air为2.几往下降到1.6v,不装电池2.4v,装了电池充电电压在跳变,难道就它吗?

  断开与ad__air有关线路,重新飞线后恢复到2.8v。充电电流直上,维修结束!

网友:
断线了吗,开始没测到吗

网友:
原来是断线了

网友:
断两条线还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