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60报unregistered exception handler维修过程

楼主(2021-11-10):
     联想B460开机就报unregistered exception handler错误,无法进BOIS.偶尔啦叭还伴有杂音,开始我也是认为是声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去掉声卡就应该正常了,但B460不是这样的.去掉声卡一样会出来上面那段英文报错.这时我就被误导了,转而怀疑南桥坏了,于是订了一个南桥回来换上去,开机一样的会报错.因为换桥后,声卡是拆除了的.修到这时我就有点糊涂了,到底是哪儿问题呢?
     后面我又想起当初测试时发现有杂音这一现象,并伴随出现unregistered exception handler.看来还是声卡坏了,不是南桥坏,在料板中找了个声卡ALC269换上去,上电,不报错了,久违的声音出来.
      装好硬盘试机,又出来一个问题,点关机后蓝屏卡死了.连续下了几个BOIS都不行,最后下到下面这个才正常.只刷南桥BOIS即可以 联想B460

网友:
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
这奇葩故障还是少见

网友:
太老这货,都修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