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Z470 板号:DA0KL6MB8G0 REV:G开机掉电
会员1309609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21-11-10):
开机0.11a掉电,测PL11电感没有电压,测8177芯片第六脚电压1.8v偏高,然后就不会了

网友:
正在百度如何看图纸

网友:
我悟了,看点位图,测电压,对地电阻,就是不知道咋测实际阻值,还得吹下来吗?

网友:
大部分零件都要拿下来测量

网友:
谢谢啦,非得说10个以上,我的天哪!

网友:
我悟错了,看主页另一篇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