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L552VW REV2.0进水维修

楼主(2021-11-10):
进水不上电,拆机测量各大电感,发现桥供电短路,又测量发现,声卡短路,网卡短路,又是坏好几个芯片的板子,定了所有芯片回来,装上声卡仍然发烫,又顶了一个,这回不发烫了,设备管理器能识别声卡,难道又是一个有问题的芯片?  翻来翻去料板拆下来一个,问题终于解决了,连续定了两次芯片都是坏的,太影响判断了!这种问题同行应该没少遇到吧?

网友:
打磨芯片太多,以次充好

网友:
现在南桥价格涨了好多,我南桥一般都发全新的,还好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我只遇到过一个3v/5v转换芯片这个芯片买全新的没有一个好用的,拆料板电压直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