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笔记本Air 12.5开机无暗屏

楼主(2021-11-10):
开机隐约可见小米log,HDMI外接显示正常,拆机闻到有淡淡烧糊的气味,量测edp接口19v对地短路,拔掉屏线接口阻抗恢复正常,拆了屏幕发现屏线和接口已经烧糊连接在一块,只能换屏了。

网友:
屏上的接口换一下啊,屏不一定坏

网友:
屏幕应该还能救

网友:
拆屏时裂开了,救不了了

网友:
只是背光坏了,屏没坏

网友:
和客户报换屏

网友:
换接口换屏线会好。

网友:
屏幕和屏线都要换

网友:
卧槽牛啊,这都能开机

网友:
屏和排线都换了,效果还行

网友:
换屏换屏显啊,不然不稳定。

网友:
屏和屏线一块换了

网友:
屏线接口烧成这个p样  还有的修吗

网友:
没修了,屏和排线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