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4电容短路故障维修

楼主(2021-11-11):
一白牌104,各项供电全无,测量5v只有1v,供电芯片为1117as,5v阻值几十欧,参考资料显示该芯片输出能力为1a,于是怀疑1117挂了,换了一个1117adj
,上电直接冒烟了,再测量5v对地阻值为0。将5v周遭电容排查了一下,拆下一颗发黑的mlcc电容,依然短路,又
查了一下1080显卡参考电路,5v主要给核心供电pwm ic供电,这里驱动ic为up9511p,吹下9511后,5v依然短路,怀疑板内供电层短了,决定放弃修理。
心想这卡算是废了,又掰下两个看似没有问题的滤波电容,奇迹终于出现,短路故障消失了,测量拆掉的电容居然有一颗阻值归零,这可是mlcc耐压几十伏的陶瓷电容啊,怎么能轻易短路呢?!
照原样焊好1117和9511,拆掉的电容组用几颗22u全新电容替代,加电顺利出各项电压,死马终于医活了
被误杀的9511,风枪430居然吹不动,最后上了预热台才弄下来,回焊的时候,1117居然都要预热台才行,只能说这pcb散热太好了,不愧是大厂出品

网友:
显卡什么牌子型号版本?

网友:
这么快就进修理间了,大厂也只保三个月看来是有道理的。

网友:
运气不要太好了:kuqi:我咋碰不到这么好修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