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Pro4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11-11):
故障表现,按开机键什么反应没有,这个是测量了一些EC的数值,这个EC应该不是坏的吧,BIOS是新买刚换的,那个vcc我从别的3V拉了过去,依旧是不开机,大神帮忙看看,大概哪个电路有问题。

网友:
那个0欧电阻,对地阻值900多

网友:
EC-VCC不对吧

网友:
那个我看了,好像没啥用,你看电路图,vcc公用的一个3V,我从别的地方拉了3V过去,也还那样,不开机,这种vcc电压低,只能那个电容短路了吧??对地阻值900多,感觉没短路,还是EC有问题??

网友:
avcc和vcc用同一个3v,感觉cc没多大用吧复位信号也出来了

网友A:
电压不对 某个零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对 某个零件坏了

您说的哪个电压不对,vcc吗还是哪个

网友B:
大师厉害             这个ec很容易烧

网友A:
你说0欧电阻 对地阻值9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厉害             这个ec很容易烧

EC应该没坏吧,?都有待机电压的,待机3v和5v不都由EC发出的吗,EC坏了,也能发出?按开机键,也能有反应的,电压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0欧电阻 对地阻值900的

那可能那个电容变电阻了,电容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0欧电阻 对地阻值900的

应该没问题吧,我另外一个主板,那个电阻对地阻值760这个970左右,应该差不多

网友C:
3.3v短路  通病,待机10ma左右 。正常待机60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短路  通病,待机10ma左右 。正常待机60ma

3.3不短路的,贴了里面芯片我都拿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短路  通病,待机10ma左右 。正常待机60ma

待机确实10ma,触发升到14左右,掉回去

网友D:
不太像电容短路,中间没有任何元器件。如果电容短路,为什么一段3V而这边0.1,断线到是有可能

网友:
加焊cpu试试看,或者你测一下s4出来没

网友E:
看你们修电脑都要用可调电源看电流。台试主板也能用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们修电脑都要用可调电源看电流。台试主板也能用这个方法?

我接的万用表,没有可调电源,家庭条件好的,可以买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太像电容短路,中间没有任何元器件。如果电容短路,为什么一段3V而这边0.1,断线到是有可能

这个地方正常就是没有电压,按开机键,触发后才有3.3,图纸应该是错误的,这个电路不是并联

网友F:
这机器我赔了三个屏幕了,拆机的时候碎的,都是泪
wwerf
温度低了,风枪150吹,很容易拿下来,别吹太长时间,太长边缘发黄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我赔了三个屏幕了,拆机的时候碎的,都是泪
温度低了,风枪150吹,很容易拿下来,别吹太长时间,太长边缘发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