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110M-S2 触发掉电修复

楼主(2021-11-11):
GA H110M-S2 ,触发掉电,不亮机,测得1.2V内存供电正常,1.0桥电压正常,1.0与1.05总线供电正常,待机电压正常,无CPU供电或者说CPU供电在触发时只有0.01的变化,一开始以为是CPU不出供电,但是由于没有找到95858芯片脚位图,所以抱着试试的态度去测了一下EC的12V5V 电压检测脚,结果12V检测高达3.8V完全不正常(正常电压为2V左右),然后取掉12V的电阻把检测脚接至5V检测脚,触发不在掉电,接上内存亮机,至此修复。
之前修过H81是触发掉电自动重启又掉电又重启,也是此检测脚电压不对所致。希望能帮到各位快速修复。
EC脚位百度可以找到,所以不在上传。

网友:
您好,在大多数论坛中,我看到他们忘记放置品牌、型号、版本和照片。 有了这些重要的数据,如果兼容其他主板和图表可以更好地帮助,这应该是一个基本规则。 我希望它对你有帮助,并且肯定你是成功的。 跟我来我现在会发布图表,bios bin,boardview和图表,几分钟后,我会在这里分享图表。

Gigabyte GA-H110M-S2 DDR3 Rev1.0.pdf

网友(2022-01-02):
谢谢分享,刚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