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30 板号:11222-3无待机维修

楼主(2021-11-11):
    今天修到一个t530的主板, 插电有0.01a的电流马上掉到0.00a,拆机测主板各大电感无明显偏低,无腐蚀。上电测主板3v,5v无供电,测公共点有19.5v,很明显待机没有出来,要修待机,查待机芯片的供电开启都有,线性3v,5v都有电压,和料板对比,明显有一个,少件,是被人有修过的痕迹,从料板上补上一个电阻,电阻r402 测对地电阻两端对地值都有393,测阻值为0.1,我装上的是2k的电阻,用二极管测电阻两端对地为零,再用二极管档测5v相同位置的电阻两个端有2千多,判断应该有短路,直接拆掉旁边的电容,发现电容已经破损,直接更换,再测电阻已经恢复正常,上电直接就能开机。

网友:
大神 膜拜   学习了

网友:
上家人为故障吗

网友:
可能没注意到,那个电容用镊子划拉没掉,吹下来看到破损了

网友:
大师厉害               电容很容易发霉

网友:
还好没有湾板割线

网友: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电容有问题,起到很大的作用

网友:
还有烧鸡大法搞不定得短路

网友:
烧鸡大法是一个好东西

网友:
检测电流用的,估计是故意拆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