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场效应管耐温是多少?

楼主(2021-11-11):
请问各位老师,主板的场效应管的耐温是多少度,我用热风枪400度吹会不会吹坏?
温度低了又吹不下来。。。

网友A:
放心吹吧,只要别一个劲吹,融化了拿下来就停没啥事

网友B:
看你咋吹了,吹一个地方不动肯定能吹坏,转圈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咋吹了,吹一个地方不动肯定能吹坏,转圈就不会了

明白了,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吹吧,只要别一个劲吹,融化了拿下来就停没啥事

谢谢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