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场效应管问题?

楼主(2021-11-11):
请问各位老师,我把场效应管取下后,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D极和S极,有时短路,有时阻值500左右,请问是好的还是坏的?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碰到G脚了   如果没有可能是不良那就换一个场馆就好了啊

网友B:
独立的场管是有开关两种状态的,导通和不导通导通时D端和S端可以视作相连的导线
不导通时,D端到S端开路,S端到D端有阻值(二极管)
测量时红表笔输出,黑表笔接收
红表笔在G极,黑表笔在D极可以使场管导通,拿开表笔后也是
黑表笔在G极,红表笔在D极可以使场管不导通
原理就是场管的工作条件

网友(点评):
帅哥说的都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立的场管是有开关两种状态的,导通和不导通导通时D端和S端可以视作相连的导线
不导通时,D端到S端开路, ...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碰到G脚了   如果没有可能是不良那就换一个场馆就好了啊

谢谢老师~

网友C:
你给它导通了~正常来讲,你这个场效应管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给它导通了~正常来讲,你这个场效应管是好的

谢谢老师~

网友:
应该是好的,你测量时把GS短接后,再测DS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