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没见过世面,这个是双io?

楼主(2021-11-11):
这么厉害的吗?一个不够用?

网友:
右边那个是IO,左边那个是桥接PCI芯片吧

网友A:
这个64的bios不能查空,是不是有问题呢,可不可以用128的bios代换呢?还有就是这个8脚待机和开机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64的bios不能查空,是不是有问题呢,可不可以用128的bios代换呢?还有就是这个8脚待机和开机都没有电压

好了,128代换成功,亮机

网友:
右边那个是IO,左边那个是桥接PCI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