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iPhone xs max手机后置摄像头1x不能用2x能用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11):
iPhone xs max手机后置摄像头1x不能用2x能用怎么解决?
不知道原因换摄像头也没用

  现在手机摄像功能越来越强大,双摄像头已经成为了手机的标配,拍摄效果足以与单反相机相媲美!但是在手机使用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后置摄像头1x不能用2x可以用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无论是iPhone还是国产机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下面以iPhone XS MAX为例,带大家看看后置摄像头1x不能用2x可以用的解决方法。

  iPhone XS Max后置摄像头1x不能用2x可以用的处理方法:

一、摄像头是否被挡住

  当手机出现后置摄像头1x不能用2x可以用的问题时,首先看看是不是摄像头被其他东西挡住了。如果没有,可以将手机关机重启,打开看看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二、软件问题

  如果重启手机还不行,系统出现问题或其他软件APP冲突也会导致摄像头1x不能用2x可以用,可以备份重要资料,恢复出厂设置或尝试刷机。

  手机【设置】——【通用】——【还原】——【还原所有设置】

三、硬件问题

  排除了以后问题后,还是摄像头1x不能用的话,就是手机硬件问题。

1、更换后置摄像头

  IPhoneXS MAX采用的后置双摄像头设计,摄像头出现问题时会导致摄像头无法打开或有黑屏、拍照模糊或无法对焦、闪光灯手电筒不亮、摄像头1X黑屏2X正常等。手机后置摄像头1X是广角镜头在摄像,广角摄像头损坏也会导致后置摄像头1X打不开,可以更好一个好的摄像头。

2、摄像头座子

  摄像头座子腐蚀、虚焊等,也会导致摄像头1X不能用,清洗后,重植或更换摄像头座子。

3、后摄像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检查广角摄像头座子底脚阻值、供电是否有开脚或短路、1X和2X摄像头座子之间的同步信号是否正常、摄像头线路上相关元件是否有虚焊或掉件等,尤其是进水机,一般多是供电出现问题,后置1.8V供电极容易腐蚀,导致后摄1X打不开,已经形成了一个通病,更换新的内联座子即可。

  U3900芯片B2脚PP_VDD_BOOST信号腐蚀空焊,更换芯片或短接B1、B2脚。

  广角摄像头座子供电1.1V缺失,1.1V电路上保护电感、电容等,摔过的机器容易脱落,导致1X异常打不开,更换即可解决。

广角摄像头座子阻值全正常能代表都正常吗?当然不能!

  检查黑胶包裹的耦合电容,虚焊开路,对阻值没有影响,但是1X就是不能正常工作。

检查耦合电容的方法:

  扣上摄像头后电容两端均有阻值,一端来自CPU另一端则来自摄像头座子,将电容装好或更换即可修复。

  以上是iPhone XS Max后置摄像头1x不能用2x可以用的处理方法,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解决哟!

  若大家有疑问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