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MG2580s开机即三角形故障灯与电源灯交替闪9下

楼主(2021-11-11):
佳能MG2580s开机即三角形故障灯与电源灯交替闪9下,不断重复。按关机键有反应,可关机。之前此机打印时报5b00错,重刷芯片24c08,装机后正常
但换个地方后则开机出现故障,故障灯与电源灯交替9次,不能用了,重新再刷24C08芯片亦同样故障。请问有谁碰到过此故障,望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21-11-12 17:22):
今天在一个论坛上发现有人说佳能的打印机报6800是主板存贮器故障,于是我又重新刷了一次24C08,并小心焊到主板。
再开机,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开机自检2秒后就又闪黄灯,但这次闪了22次,电脑中亦提示5100。再查,说是扫描组件故障了。看来运气还是不到,不知如何往下修了。有知道的哥们说一下。

补充内容 (2021-11-15 15:56):
终于修复,此后又拿到同型号打印机,交换扫描组件仍报错,看来不是扫描组件问题,更换主板后则启动正常,这些维修走了上点弯路,有时报一些不常见故障,可更换主板试试,完结。

网友:
对了,此前出现故障灯闪9次时,强行打印测试页,电脑出现提示代码6800。
上网查了一下,没有结果。

网友A:
刷芯片复位 ?  为啥不用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芯片复位 ?  为啥不用软件

此型号打印机需刷芯片,不支持软件清零。

网友B:
数据写入不完整,需要两个一起刷才可以,我碰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我把好板的数据备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写入不完整,需要两个一起刷才可以,我碰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我把好板的数据备份了。

谢谢提醒,找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写入不完整,需要两个一起刷才可以,我碰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我把好板的数据备份了。

对的 如果只是清零单刷24C08也是可以达到清5B00的目的,但是机器再报5B00时就会清零失败(用软件),会报6800 意思可能是两个芯片的数据不匹配。就只能再一起刷两个芯片的数据,然后用清零软件就没得问题的。 还有就是刷芯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不进维修模的主板

网友C:
请问清零两个一起刷,24C08芯卡和那个芯片。小白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清零两个一起刷,24C08芯卡和那个芯片。小白望指教

25Q16 在上面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佳能mg2580s清零不可以用烧录夹直接在主板上进行烧录吗?望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清零软件是不是 不对 造成的

网友(2022-08-06):
我也是清零24c08后能用一下,然后关机拔插头换个地方就不行了,报6801错误

网友:
这三个错误。我跟你同样遇到过的。2580跟2580s数据不一样。刷了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