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GTX960 4G 显卡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21-11-11):
如题,此显卡问题是,开机时候,HDMI 和DP接口不显示,DVI接口可以显示,但是装好驱动进系统DVI不显示了,但是HDMI和DP可以显示,但是HDMI和DP 都是显示的扩展桌面,主显示器还是在DVI接口上,但是DVI此时显示器其实无信号,驱动系统换了好几个都是这样,跑游戏测试都没问题。这个会是什么问题,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有没有刷过

网友:
核心虚焊了,加焊核心试一试吧

网友:
查 接口附近的三脚管 六脚管 估计是插入检测信号倒灌 导致显卡误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