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雷神911air DA0NLAMBAD0 REV:D,开机掉电五伏短路

楼主(2021-11-11):
(图片)

网友:
感谢楼主贵贴,借此搞定一台机器。

网友:
电容短路最好修了

网友A:
楼主,此机待机有3V-5V吗?现在测有线性电压,待机0.06,有点高,不开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此机待机有3V-5V吗?现在测有线性电压,待机0.06,有点高,不开机了

记不清了,我如果不知道待机是否会产生3;5v,我都是把小电池拔了,然后让它自动触发,这个时候3;5v必须有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不清了,我如果不知道待机是否会产生3;5v,我都是把小电池拔了,然后让它自动触发,这个时候3;5v必须有才正常

0.06很熟悉的电压,看哈是不是哪有短路

网友:
这种本子 能遇到这种电容短路的楼主恭喜买到彩票了

网友:
911电容短路很多 前几个月修了一台收300 过了3个月又坏了收了150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次    也是这个位置

网友:
好久没有见到捡钱的活了

网友:
发财电容..

网友:
这个雷神911和HP的那一款,,DAG3XXXX简直一样

网友C:
有没有 CPU和南桥之间的高清图  二修的电阻被搞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 CPU和南桥之间的高清图  二修的电阻被搞掉了

没有呢,当时就只拍这几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