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一个多月,修复ASUS S4000U不充电 CPU降频0.38

楼主(2021-11-11):
话要从一个多月前说起..
接到机器,客户描述不充电   而且机器运行速度很慢很卡  电池也换过全新的  插电源刚开始插电能充一小会儿然后不充  开机进系统打开任务管理器发现CPU频率0.38
拆机是个一修机   检查外观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 心想这种问题换个充电芯片基本秒杀 结果却栽了个大跟头  悲剧就此开始..
换个充电芯片无果,查充电芯片条件没问题    查电池到接口中间数据线没问题   刷BIOS
三板斧一套下来涛声依旧    顿时傻了眼   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订个EC回来再试试吧
就这样过了几天EC 到了,满怀信心的换上去  充电了!!! 噼里啪啦一顿操作装机测试
充电充了大概两分钟  又不充了 不充了 充了  了
拆出来又是一顿研究没头绪   都有点绝望了
就这样机器在手上压箱底过了一个来月没结果  中途也想过跟客户换板子算了
这两天冷空气来了  店里闲下来了,手上无事  从箱底再掏出来研究研究
反复研究发现,板子在冷机的情况下能充电  过一会儿机器热起来就不充电了 给充电芯片附近用风枪加热 测量会引起CPU降频的信号P_CHG_PROCHOT#_10无变化,顺着这个思路测量 PWRLIMIT#_CPU  能充电时有0.9V电压    加热后变0然后不充电 断开PR8940加热 发现不是由充电芯片这边

查与PR8940相连的信号  H_PROCHOT_D#_R    将于这个芯片相连得电阻一一断开    断开THRO_CPU#后电压正常停在1V左右  但是还是不充电 。这个信号通向的EC   但是EC我又换过....   后来想了想降频是否跟温度有关? 找到温控芯片  pu9001 直接78脚一坨锡,故障就解决....虽然故障解决了,但是开机风扇狂转..  而且我也想知道温控引起降频我能理解  不充电是为什么?  继续看点位图  断开78脚  开机测量温控芯片1脚 4V+ 2脚4V+ 3脚 1.5V 4脚 4V+    看来是3脚明显有问题,当看到点位图上点3脚连接的元器件的位置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温控会引起降频和不充电。。。电池温度检查!!!

最后的最后.. 我去掉热敏电阻。。去掉3脚电容。。还是只有1.5v左右  测量电阻12K正常  不纠结了,一坨锡过去彻底解决故障。写这个案例的时候反思一下  如果是以前的板子  电池温控会直接做在电池座子上,那么一看图纸或者点位  这个故障可能老早就解决了。。

@webstreet2016   我看到你发得一个帖子 同样的故障。。

网友:
是PR9004电阻有问题,导致温控芯片检测电池温度异常,而温控芯片又和EC通信,EC和PCH构成最基本的硬件管控,从而导致CPU降频和不充电

网友:
向楼主学习 我有个Dell 笔记本显示充点但是充不进去  电池换了试过 充电电压 信号测的都正常 就是充不进去电 晕啊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意思是温控芯片坏了吗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耐心,思路很有价值

网友:
学习了;这种专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充电电路是不是很白好修啊,有时候我不充电都修不出来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能搞定  厉害

网友:
我那小米一个月了还没搞好,手贱拆过pwm芯片,现在是cpu没有电压其他所有电压都正常,

网友:
电池温度相关的问题!

网友:
写的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专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最头疼的就是修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