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看到个电路图看不懂

楼主(2021-11-11):
有个电路图看不明白,这个BST电压过来中间一个电阻还串着一个电容? 有没有大佬帮我理解一下

网友A:
应该是个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自举升压电容

噢,这样哈。我说这个电容好奇怪呢

网友:
升压泵啊,自举

网友: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嗯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
充当电池了

网友:
通过一个电容 连接到MOS管 同时提高mos管的S极电压 不断的提高驱动MOS管G极电压 实现输出电压与设定好的电压相等

网友B:
电容串联电阻,只能是通过高频信号,隔直流!

网友:
就是个自举升压,有的直接电容相连没有电阻

网友C:
自举电容电阻 没他们无法得到这个电路需要的电压

网友D:
限流电阻、自举电容,你还得恶补基础啊

网友:
不懂就问,每天进步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限流电阻、自举电容,你还得恶补基础啊

是的,自举电路确实还需要重新补习,还有pw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举电容电阻 没他们无法得到这个电路需要的电压

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串联电阻,只能是通过高频信号,隔直流!

这个不是自举升压么?

网友:
一起学习,我也是新手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嗯嗯。。一起加油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