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50显存供电短路

楼主(2021-11-11):
七彩虹1050,正常开机没几分钟死机黑屏,测量发现显存电感对地阻值3,显存这路供电短路,拆了上下mos管,拆了4颗显存,阻值1还是短路,烤鸡大法9A电流1.4v电压烧不出哪里发热!换过显存旁边那个8脚电源管理芯片还是短路。请教各位大神,从哪下手。没思路了

网友:
这种烧机出不来是为什么啊,我的560也是烧不出来……

网友:
我测量核心顶部的小电容,有两颗两端阻值都为0,不用努力了,核心短路,宣布死亡

网友A:
烧不出来是因为GPU

网友B:
9A都摸不出温度就要看固态电容和板层了,GPU先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9A都摸不出温度就要看固态电容和板层了,GPU先拔掉

用bga返修台取掉核心?再烧机?然后核心重新植球装回去吗?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电压烧鸡,核心基本挂了,凉凉。

网友:
显存供电也去gpu,估计挂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GPU挂了

网友:
想问下修显卡的大神们,核心坏的比例有多大,我修了几块,一毛钱没挣 全核心坏。散户的电脑。

网友:
我来学习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不出来是因为GPU

我有个rx580外接12V短路 GPU拆了还是烧不出来,电流起不来,直流电源一开就是12v,电流只起来了0.11A,调不大电流,就像没短路的样子。测阻值其实是短路,只有11,正常阻值是有480的,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修的都是矿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