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1660TI 掉件求助

楼主(2021-11-11):
原HMDI背面原件严重腐蚀 自己想当然的以为清除后面腐蚀原件后还能用DP和DVI 现在系统能识别 跑马能过 但是所有接口都点不亮了 求各位大佬帮助 有高清图和电路图更佳 修好了必有重谢

网友:
清理腐蚀前拍高清照片,完了对照有没有掉件,然后对腐蚀区域电容电阻挨个测试有没有断路的电阻,有没有短路的电容,这些都确定正常后不显示的话,进主板集显模式看看系统资源管理器是否正常识别核心,有没有感叹号装不上驱动。如果能正常识别核心没有驱动异常,就可以用gpuz看到详细信息,核心频率,显存频率这些参数,这些也正常的情况下,还可以辅助跑跑mats测显存与核心通道有没有报错,大概率是可以pass的。

网友A:
显示接口供电是5v,这路电压有没有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接口供电是5v,这路电压有没有正常

接口5v实测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