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667,如果没有找到图纸,就只能是换板的节奏

楼主(2021-11-14):
同行送修一台dell 3667主机,现象为通电开机键上的黄灯一直闪,按开机键无反应,偶尔会出现CPU风扇抖一下,很容易误判为CPU供电短路,但是拔掉CPU供电4针,也是一直闪黄灯,长按开机键能断电,再按能开机也是黄灯,此款主板为6+4针供电,待机12V,闪黄灯时绿线PSON为0.几V,长按关机可以跳变为5V,按经验判断EC部分应该是正常的,只是通电自检的时候有短路,所以引起保护,然鹅打各路电感对地均正常,拆板通电检测发现3.3V,5V,内存1.2V,ME 1V都有,检测卡上待机3.3V的灯也亮,想了一下,估计是有二级电压可能有短路,扫了一下全板,只看到一个3.3V的二级电路,一个5V的前置USB供电转换,量了一下对地阻值,发现都正常,不过发现两个二级电压都没有出来

图中的Q45为3.3v二级管,量123脚没有输出,对地阻值正常,尝试短接,发现检测卡会亮,但是不跑码,量4脚电压0.67V,以为是导通电压,准备换Q45,但是马上意识到Q45是P管,应该是高电平导通的,结合图纸,4脚受控于U29的6脚,6脚要为高电平,则5脚要为低电平,实测5脚电压为0.5V,长按关机后跳变为5V,但是6脚始终为0.67V,以为U29坏,直接拆掉,再测6脚还是0.67V,正常应该是12V才对呀,马上测量R553,原来12V现在只有0.67V,明明量过待机12V是正常的,再看一下图纸12V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电压是V_12P0_A通过U22转换过来的,U22为N管,低电平导通,4脚受控于Q88,测量Q88能正常拉低C极,但是U22的4脚一直有10.4V电压,

尝试短路一下没有装料的C330两点,检测卡马上跑码,开机键黄灯亦变为正常的白灯,主板顺利点亮,这时候无论怎么开关机都正常了,拆掉C329测量,有48K的阻值,更换C329,主板故障修复。
此故障的最终问题就是C329微短,引起U22工作状态不正常,从而引起Q45无法导通。

网友:
点一下保存就,结果就发了

网友:
P管高电平导通?N管低电平导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技术有思路,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
图纸有吗,求一份。。。

网友:
你这个情况我遇到过dell的但是我修到的大多CPU供电电容软击穿了

网友:
很好,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你以为你说这么多我们就能看懂?

网友:
N P开始说成二级管 导通又反着说,表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