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上管反复短路

楼主(2021-11-12):
这是一张r9 380显卡,二修,第一次是核心上管短路,这次是下面的vddc供电上管短路,我换了金手指12v上方的保险和短路的mos管,换完可以正常亮机,但是使用了三到四分钟电脑就重启了,这个情况持续了三次后电脑断电保护,经过测量,mos管又烧了。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什么情况,需要检查哪些东西。

网友A:
整组上下管一起换。如果还是有问题,看SWITCH电容正常不也换个

网友:
上下管和控制芯片都得换才行

网友:
有的上管g极上与pwm芯片有电阻

网友:
核心估计也造的差不多了

网友:
芯片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组上下管一起换。如果还是有问题,看SWITCH电容正常不也换个

感谢回复已经买了mos管和电源芯片

网友:
可以看下我做的视频,恰好这两天有修到这个显卡。这个是蓝宝石的。

网友B:
图片中拆了的这个不是核心供电。

网友:
最好上下管一起换,不行连芯片也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中拆了的这个不是核心供电。

你好,感谢回复,拆了的是vddc供电,可能是我上面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这张卡之前自己修过一次,上次是核心供电mos短路,修好用了几个月vddc供电mos又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感谢回复,拆了的是vddc供电,可能是我上面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这张卡之前自己修过一次,上次是 ...

检查上管驱动电路的升压电容,这个电容出问题,基本要烧。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pwm信号是否正常。一般都是驱动芯片坏了。导致mos管的G极没有信号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