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 I7 4500U 和i5 4200u可以换成I3 4010吗?

楼主(2021-11-12):
两台笔记本坏U

第一台s410p板载I5 4200u待机3v短路,换i3 4010u跑码不显示。刷了不低于5个不同BIOS,结果都是跑到FB不显示,不死心,再换一颗i3 4010u 结果一样,顺产把显卡也重值,还是一样!
第二台 yoga2 板号nm-074a 板载I7 4500u cpu供电击穿,换了发现cpu对地只有 2欧,然后开机瞬间掉电,cpu电压是出来了。
第一想到是pwm芯片带走了cpu
直接又换了一片i3 4010u上去,发现电流正常跳变,最终停在0.5a,不显示!

bios也是刷了个遍!

网友:
有没有人代换成功过?
难道我手里两片i3都是坏的?一模一样的电流

网友(点评):
关键是你的U拆的那里的,THINK的,微软的都是加密的U(有可能我没试过,网上是这么说的),再一个你焊的怎么么样!

网友A:
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估计是BIOS里没加入I3的微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估计是BIOS里没加入I3的微码

好的,谢谢提醒。我试试

网友:
现在的卖芯片的都心黑,以次充好的多了去了

网友:
没有人换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