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比魔方I6

楼主(2021-11-12):
我是个维修新人 有时间就研究研究 求图中芯片型号 芯片封装8脚条形 平板笔记本上使用的 谢谢各位大神了
芯片丝印V1518

网友A:
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转换芯片,

谢了 :):)

网友:
我是个维修新人 有时间就研究研究 求图中芯片型号 芯片封装8脚条形 平板电脑上使用的 谢谢各位大神了
芯片丝印V1518  可以用那种型号代换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