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5ld待机求助

楼主(2021-11-12):
x455ld待机芯片UP1589QQKF  待机有3V 5V只有2V 换了芯片也不行,3V5V阻值都是400多。查条件
1脚P_5VSUS_FB_10   2V
2脚P_5VSUS_EN_OC_10   2.6V
3脚P_5V3V_TON_10   2V
4脚P_3VADSW_EN_OC_10    2.6V
5脚P_3VADSW_FB_10   2V
6脚3VA_DSW_PWRGD   0
7脚P_3VADSW_BST_30   8.1V
8脚P_3VADSW_DH_30   4V
9脚P_3VADSW_LX_30   3.3V
10脚P_3VADSW_DL_30   4.1V
11脚P_5V3V_VIN_20   20V
12脚P_5V3V_ENLDO_10  19.3V
13脚P_5V3V_SECFB_10  0
14脚+5VAO  5V
15脚+3VAO  3.2V
16脚P_5VSUS_DL_30   4.5V
17脚P_5VSUS_LX_30   2V
18脚P_5VSUS_DH_30   2.4V
19脚P_5VSUS_BST_30   6.8V
20脚P_5VSUS_BYP_30   2.0V

   感觉条件都有了,还有有哪个条件忽略了,求师傅们指点一下小白,谢谢,附点位图和占领软件

BoardViewer 2.0.1.9 beta.zip

x455ld bios.bin

X455LD_2.1.fz

x455ld bios.rar

网友:
待机电源好信号,开关到IO,IO到南桥触发信号

网友A:
上下管,电容,反馈电阻,断开5v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电容,反馈电阻,断开5v结点

上下管换过了,断开结点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