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这个电压还是谁发出来的?

楼主(2021-11-12):
按开机键,正常这个3p3v,应该发出3.3,但是我按开机键,待机从0.12跳到0.38,升压不到3V,这个是由哪个零件发出来的呢?

网友A:
理论上讲应该有个电源管理芯片,你有点位应该很容易找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应该有个电源管理芯片,你有点位应该很容易找到啊

u6301就是电源管理,好像不是它发出的,看图纸,avcc和vcc应该并联的,理论上待机电压也该3.3,但是这个待机正常应该0.3,触发后升压到3.3,,把BIOS拿掉,可以把电压升压到2v,掉回0.1,很奇怪这种待机电压低。正常的话,一般都是短路拉低了,测量主板没有发现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6301就是电源管理,好像不是它发出的,看图纸,avcc和vcc应该并联的,理论上待机电压也该3.3,但是这个 ...

你弄错了吧,要不就是开机之后由二级供电转换而来,0.3应该不正常吧。这是EC供电,你看看是不是LDO 或者是rtc电路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6301就是电源管理,好像不是它发出的,看图纸,avcc和vcc应该并联的,理论上待机电压也该3.3,但是这个 ...

至于你说的BIOS拿掉后升压我觉得是因为南桥不正常导致掉电

网友:
我看了下点位这已经是二级供电了呀,已经开始给其他芯片提供上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你说的BIOS拿掉后升压我觉得是因为南桥不正常导致掉电

这个我测EC,EC的susb EC,按开机键应该发出3.3v电压,开启其他供电,这个没有,EC的时序图,第16步PMsusb信号,有3.3,第十七步,应该有EC发出开启信号,susb EC,这个测试,没有发出3.3,会不会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弄错了吧,要不就是开机之后由二级供电转换而来,0.3应该不正常吧。这是EC供电,你看看是不是LDO 或者是rtc电路给的

这个EC的vcc,应该是按下开机键后,才出来3.3的供电,图纸估计是错误的吧,看图纸vcc和avcc并联,如果并联就不会出现待机0.3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测EC,EC的susb EC,按开机键应该发出3.3v电压,开启其他供电,这个没有,EC的时序图,第16步PMsus ...

你把南桥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南桥忘了吗

南桥发出的3.3v?我不懂这个,刚自学的

网友:
跟着图纸查啊!

网友C:
这个机机我都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机我都不会修

应该是稳压器问题吧,感觉是开启信号发出来了,稳压器提供后面的供电,明天再折腾吧,我也不懂,我自学,折腾玩的,弄不了就扔了,没花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