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E541P充电电路

楼主(2021-11-12):
求助LA-E541P充电电路
充电芯片ISL88739HRZ-T  充电电感电压才4V多,装上电池8V多  充电芯片主要条件都有了,还应该查哪里?求各位师傅们指点,谢谢

LA-E541P工厂

LA-E541P .pdf

网友:
电池换过没有

网友:
电池换过了

网友A:
充电芯片不满足吧 上管的G极是多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不满足吧 上管的G极是多少电压

上管的G极是4.5V

网友:
和EC通信的电路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