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源,新手

楼主(2021-11-12):
刚开始故障是烧了保险,烧了一个场效应管20N60。心想坏了坏了元件,应该好修事实很残酷自己分析大概画了个图。换好元件后L6385E  VCC ,3v没有电压。
我的理解是不是CM6800G控制L6385E打开场效应管20N60。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把图画的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A:
要分析起码要有个原理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分析起码要有个原理图啊

没有图纸,新手啊

网友B:
这个是升400V用的,好多机可以拆掉不装,

网友C:
芯片在哪里,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在哪里,没看到?

大概就是画的那样,芯片在正面小板上。进了配件,换掉试一下

网友:
先把自己的思路理顺,再试试

网友:
正面图都不发?芯片资料不发?难道人家帮你分析还得自己找资料?图纸要画就画原理图,跑线路画出来,方框图有什么用

网友:
首先ATX电源高压正常后查找5VSB,再查开启(绿线短接是否回开启下级电压),5V 12V都正常,不出3.3V的话就像你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分析起码要有个原理图啊

就是没原理图,有原理图都不叫别人分析了

网友:
一头雾水的路过,建议楼主找开关电源电路图仔细学习一下,大体思路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升400V用的,好多机可以拆掉不装,

很多电源先出380v后才能有后面的输出。

网友:
造成烧保险原因很多:开关管坏了(如果只是保险中间断了,保险管没黑,说明可能是瞬间大电流,更换坏件基本就好;如果是保险内辟变亮,那就要仔细检查),还要检查限流电阻,整流桥,振荡块,光耦、431、尖峰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