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点不亮重复断电重启

楼主(2021-11-12):
    主板型号:华硕B85M-G REV:1.0
    故障现象:不亮重复断电重启
    经测量主板没有复位,全板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测量P_VRMPWRGD为0V不正常,

测量PQ803G极不正常,G极受控于PQ804,更换PQ804故障排除。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成果

网友:
分享共赢益大家

网友(2022-02-02):
好像华硕B85拆PQ803恢复的太多了,是通病吗?

网友A:
华硕B85M-G REV1.01开机反复重启无CPU供电,是控制P_VCORE EN的PQ801  NPN三极管损坏引起,更换OK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B85M-G REV1.01开机反复重启无CPU供电,是控制P_VCORE EN的PQ801  NPN三极管损坏引起,更换OK修复!!  ...

好久没有见到你正规发帖了,现在都是见你回复帖子。

网友:
大神修的好快,思路清晰

网友:
今天才修的华硕H81,和你说的故障一样.PWM芯片10脚有PG信号,用表量一下尽然好了.

网友:
手头有十几块h61和b85主板都是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2022-03-05):
谢谢分享,又学会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