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70,键盘只有del一个键失灵

楼主(2021-11-12):
联想S41-70,版号:LT41 MB 14217-1M 448.03N03.001M,键盘只有del一个键失灵,换过EC,键盘,刷过BIOS,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还拆了一个一样的机器对照测,都没用,毫无头绪啊。

网友:
外接usb键盘正常

网友A:
一个键失灵一般都是键盘问题,键盘的引线一根一般要管好几个键,如果确定键盘没问题应该考虑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键失灵一般都是键盘问题,键盘的引线一根一般要管好几个键,如果确定键盘没问题应该考虑软件问题。

PE环境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键失灵,我这里换了三个键盘了。

网友:
桥也有可能吧

网友:
前段时间一台联想V330-15  ,客户拿 过来就一个问题按 向下键 按一下会跟着出一个空格,  换了2个键盘也是一个情况,没去刷BIOS,因为正好还在保,联想维修站也换了2个键盘 没搞定,最后换了主板搞定,不知道要是没保修刷BIOS能搞定不????

网友:
桥和ec的数据线看看

网友:
接口问题,之前有台ACER的也是一样,键盘EC都换了还不行,换接口好了

网友:
刷刷bios有惊喜

网友:
键盘接口和EC之间有断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