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个七彩虹760打不上驱

楼主(2021-11-12):
今天修了一个七彩虹760打不上驱动,开机一切正常,进系统卡logo打不上驱动,我进集显查看错误代码43,心想是不是显存错误,结果扫描显存pass,这下就没思路了,然后全程测试一下看看运气,结果报错PCI错误,想是不是转接板坏了,直接插主板还是报PCI错误,看看是不是核心虚焊了,用阻止卡测试金手指灯都亮,接下来测了一下显存电压波形正常,核心电压波形正常,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整了 #显卡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z  看gpuz

网友:
直接搞核心吧

网友:
都失败了  也不知道显存怎么测的

网友B:
dvi第三行那两个脚量一下

网友:
这卡核心背面黄了。肯定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i第三行那两个脚量一下

这两个是什么,能不能具体一点呢

网友:
菊花都黄了,核心应该帮艹过

网友:
显卡还是搞不懂 也没图

网友C:
核心问题,你这显卡闲鱼上的,我修不好处理了,怎么又到你手上了!核心完了!不要费事了!

网友D:
没准都是大家搞来搞去

网友:
有张一样的问题,扫不出问题,就是显存不能认到,小黄鱼现在很多坑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核心问题,你这显卡闲鱼上的,我修不好处理了,怎么又到你手上了!核心完了!不要费事了!

就是你卖给他了吧。。我在闲鱼上也买到好多废卡,是不是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准都是大家搞来搞去

我修不好的都是自己认栽,放那当文物了

网友:
60%核心问题。其他的查一下PCI-E或供电

网友:
卡有点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问题,你这显卡闲鱼上的,我修不好处理了,怎么又到你手上了!核心完了!不要费事了!

知道假的?一个客户闲鱼上堵的

网友:
这就是核心的事

网友:
接下来肯定就换核心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你卖给他了吧。。我在闲鱼上也买到好多废卡,是不是你

我用小号卖的显卡,很多人想着赌一把,我觉得吧他不可能比我强呀!用大号的话没有人愿意接盘,用小号分分钟卖掉,你修不好的也用小号很快卖掉,不要用大号!你用大号真的没人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不好的都是自己认栽,放那当文物了

反正你修的卡很多都是二修卡,一般查供电,加焊核心显存,要是救不活的卡,最好不要碰了,费心费力不赚钱

网友:
这个是报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