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为VLR-W19 版号:DAH96KMBAD0 不出CPU供电(最后附上供电布局图和合成好的BI...

楼主(2021-11-12):
修复华为VLR-W19 版号:DAH96KMBAD0 不出CPU供电(最后附上供电布局图和合成好的BIOS)

其他供电都OK了,就是不出CPU供电。这个机器没图纸,CPU供电芯片MP2979A,参考其他图纸。

供电,开启,还有和EC相连的IIC都正常,测VR_SCLK,VR_DSIO,VR_DSIO有波形,VR_SCLK没反应。
用风枪吹CPU和按压CPU都一样没反应,最后拆下和VR_SCLK相连的两个电阻,量CPU端的对地值无穷大。

拆下CPU

掉6个点,刮线补好,上漆

焊回

再测VR_SCLK  CPU端对地值,275,正常,把电阻焊回原位

点亮OK

主板供电图

合成好的BIOS

 会员136252300鑫豆2026-2-8 14:50
 会员95428300鑫豆2026-1-27 19:45
 会员620485300鑫豆2026-1-26 16:21
 会员209130300鑫豆2025-12-27 19:50
 会员1115111300鑫豆2025-12-4 16:48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是进水了吗?还是摔了?咋就断裂了呢

网友:
刚才忘记说,参考的图纸是蓝天NH50RH,BIOS也刷过,附上合成的BIOS

网友:
楼主技术好。佩服

网友:
这个维修相当有难度啊

网友:
拆CPU飞线,技术好,高手

网友:
楼主 技术就在牛A和牛C之

网友A:
这用不了多久绝对又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用不了多久绝对又会坏

何以见得,十几个点我都补过,也没见返修,说话太不吉利了

网友:
高手,手工要好

网友:
这个修的有难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用不了多久绝对又会坏

这个不一定,它是断线虚焊,不是CPU 内核问题。

网友:
很好的素材,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这技术不错,值得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一定,它是断线虚焊,不是CPU 内核问题。

这种CPU很容易脱焊,贴片厂经过回焊炉焊接的质量比用BGA焊台要高吧!

网友:
华为这板做工像山寨厂的一样

网友:
这么大的cpu,没有bga不好弄。我修的还是370的赛扬威盛北桥用风枪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用久了会不会还坏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用久了会不会还坏这呢

这种都是摔过的,接好线不会出问题,除非再摔

网友:
BGA功底还是过关。

网友:
敢拆CPU的都是高手

网友:
现在碰到CPU的就直接劝退了

网友:
我的BGA机器好久没有用了,现在CPU焊接风险大。

网友:
敢干这种单U的 都是大大神

网友D:
拆CPU这步就难住我了,,我拆CPU会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CPU这步就难住我了,,我拆CPU会变形!!!

这种cpu取下来都是弯的,焊上去能恢复平整不翘脚就代表焊好了

网友:
优秀的人何其多

网友:
没点技术功底 搞不来CPU

网友E:
我的bga 加焊CPU一次没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bga 加焊CPU一次没成功过

这种断线,加焊不会好,一定要拆下来补线。核心问题加焊才有可能会好,CPU核心问题加焊能好的几率不高

网友:
这个厉害 有耐心

网友F:
用修手机补点的方法补点就不信会返修,我丢这样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修手机补点的方法补点就不信会返修,我丢这样弄的

对,说一定会返修的根本不懂

网友G:
风枪吹有时没有效果的,应当是BGA回焊下,掉的点也许是拆CPU时掉的,兴许回焊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风枪吹有时没有效果的,应当是BGA回焊下,掉的点也许是拆CPU时掉的,兴许回焊就好了

拆CPU能拆掉点?灌胶的也不至于啊,你应该是做老板的,不懂维修

网友:
楼主基本功可以,胆大心细,不错的经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拆CPU能拆掉点?灌胶的也不至于啊,你应该是做老板的,不懂维修

叔做维修你可能还没出生呢,那些技术差的掉点又不算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叔做维修你可能还没出生呢,那些技术差的掉点又不算丑

版主就可以骂人?你1988年做维修,2012年才在基地注册?

网友(点评):
老陈的年龄,确实跟你爸差不多。

网友:
技术牛逼杠杠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CPU能拆掉点?灌胶的也不至于啊,你应该是做老板的,不懂维修

真牛P,你这白胶都拆掉点了,拆黑胶哪里来的勇气不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叔做维修你可能还没出生呢,那些技术差的掉点又不算丑

很负责任的跟你说你那掉的6个点跟VR_SCLK信号根本不相关不信你去找I5 8265U的点位和图纸去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叔做维修你可能还没出生呢,那些技术差的掉点又不算丑

就是E3 L1 L3 M4 N1 U1这6个点,有的都接地,所以这板子CPU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E3 L1 L3 M4 N1 U1这6个点,有的都接地,所以这板子CPU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不好意思,尊敬的超级版主,我没空跟你扯淡,6个点有空点我信,因为我很忙,补的时候没看,说6个点没一个有用的,你信不信?

网友:
这个工程有点大,还好最后修好了

网友:
维修思路厉害  手工也厉害  4代以上的cpu我就做好过2次  其余都不行  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
维修高手

网友:
技术到家了

网友:
华为大神  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2021-12-28):
写的很到位,不错

网友:
没图纸还检测到CPU有问题到拆CPU勇气可嘉,换我都不想拆了,怕就是U坏了收不到钱浪费时间,还有这引脚怎么会断那么多线,摔过吗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
教学式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2022-03-18):
这个cpu不好换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