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1芯片MacbookPro A2338进酸奶换屏维修

楼主(2021-11-12):
客户拿来一台进酸奶的苹果,中间还有么几天,还拿到售后去看过,费用太高没有维修。

开机屏幕是这样的,一般这种就直接换屏幕总成了,费用至少也要块3k了。本着为客户省点的原则,在同行群里发帖求助,后联系到一位深圳的同行说可以修复,价格也在可接受范围。接下来就拆机检查下主板情况。这么新的苹果还是第一次拆,中间还把后盖上的一个卡扣贴片给搞下来了

正确的拆法应该是拧掉所有螺丝,撬开底部然后慢慢往下拉。

屏轴这里也进了很多酸奶,这个位置有开机键,拆下来清理干净。主板位置貌似没碰到液体。接下来拆屏,网上也没太多教材,研究了半天。

靠顶部这个位置,大小螺丝全部拆掉,拿下这个压条就可以把屏幕整个拿下来了。接下来就简单了,打包发同行,修复回来装上,完美

网友A:
你就直接说你找的同行换背光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直接说你找的同行换背光的就行了

那怎么水帖子呢

网友:
楼主也分享了不错的拆屏经验

网友:
多少钱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