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OPPO A8手机充电电池接触异常怎么办?哪里问题

楼主(2021-11-12):
OPPO A8手机充电电池接触异常怎么办?哪里问题

答:手机充电电池接触异常,先检查充电器或数据线、数据线接口是否损坏或氧化,接触不良导致无法充电。电池损坏也会导致手机充电电池接触异常,可更换电池排除。电池座、尾插接口、尾插小板、尾插排线等也会导致问题出现,重植或更换排除。
如果以上方法还是无法排除手机充电电池接触异常,就是主板问题了,检查充电芯片、充电保护管、电池检测脚相连元件等,一般重植或更换就能解决。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