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CB管脚的8050、8550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21-11-12):
修一航嘉电源,拆了发现是ECB,手里一把8050.8550,可都是EBC管脚的,安装位置狭小,又不便交叉管脚安装。

网友A:
这个很好变换吧,不要只变一只脚,三只脚都要变换,经常这样干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变换吧,不要只变一只脚,三只脚都要变换,经常这样干很容易的

三只脚怎么换?应该换两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变换吧,不要只变一只脚,三只脚都要变换,经常这样干很容易的

反向错位安装,BC对BC,然后飞E,这样不更好嘛?

网友:
焊到板子反面啊

网友:
把B和C套上热缩管然后交换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新管子就不要剪,一般升高就有空间了......

网友:
大家提供的意见很好,楼主请依法操作

网友:
大家的看法不错,可以试试看

网友:
三极管反向装,将就bc脚位,e脚弯过去。这样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