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7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11-12):
好久没发帖子了,一是笔记本修的少了,二是遇到的都是小毛病小故障,没有写帖的价值,三是写帖要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四我也确实懒,不想动脑子,找到问题之后直接上论坛上找相同故障然后抄现成的,事实上这一招挺管用的。能节省很多时间!

但是这次,是真的没得抄了,论坛上找了好几个,有说有开关的通病,也有说的别的故障的。就是没找到和我这个故障描述一样的。
抄作业抄多了,就上瘾了。没得抄了,要自己动脑子的时候就非常难受!没办法,难受也得受着。

这次是维修dell 14-7472不开机,版号是LA-F251P。

故障现象:插适配器之后,自动上电到0.014,过30秒之后掉到0.004。再按开关可以上到0.014,过30秒之后掉到0.004。

拆机,看到版号LA-F251P,发现挺新的机子居然有电路图,挺好,不然除了短路也没办法盲修了吧。
打开电路图,先检查公共点吧,找到充电芯片pu703,芯片型号是ISL88739,找到检流电阻,用万用表测量公共点有19V电压,正常。为防止假公共点,前面两个隔离管的4脚G极也顺便测量了一下,电压正常。

公共点没问题,下面就按照时序测量。看了一下cpu,是个8代U(i7-8550U),那就按照时序修吧。
先测VCCRTC,它的外部名称是+RTC_CELL,由小电池电压和+3VLP共同给的,此处电压正常。

再测RTCRST,再图纸上发现这个电压也是+RTC_CELL,那就不用测了。正常!

再测32.768晶振,算了,不测了,默认正常。
测VCCDSW_3P3,外部名称是+3.3V_ALW_DSW,这个电压是由+3VALW给的。

而这个+3VALW电压就是待机电压,在图纸找这个电压的来源,发现和+5VALW放在同一个页面。于是,就顺便测了一下5V电压。发现插电瞬间起掉。原来是5V发出来掉了,导致开不了机子。我只是路过5V顺便测量一下。这个问题先搁着,接下来往前走!

接下来测PCH_RSMRST#_Q,发现了一个与门。

当PCH_RSMRST#和POK同时发出时PCH_RSMRST#_Q才能正常有电压。果然,其中一个pok没电压。看看pok是从哪里发出的,看下图!

这信号是3V、5V共同发出的,实际测量3V电感正常有电压,5V没电压。

仔细看了一下,5V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线性也出来了。万用表测5V电压起掉,说明起来过!可能是内卷太严重了,主板不愿意被资本家割韭菜,选择躺平!只要我躺的够平,资本家的镰刀就割不到我!
到这里,用万用表肯定就不行了,得上示波器

看这电压,不欠压不过压,芯片也不发烫,但是它就是掉了。仿佛向我竖起来中指!
我陷入了迷茫,难道是5V后级有问题,把5V拉低了吗?先看看5V去了哪里!

这可把我气坏了,去了这么多地方。。。。
先不管它,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测了一下3V和5V的pg信号。跟上面示波器的图一样。
于是想起来双通道对比,看看是5V先掉还是pg先掉。

看到亿点点细节没有,pg是垂直掉的!
于是决定从pok下手,搜了一下pok,发现这个信号作为大部分芯片的开启信号!

从最后一个往前排查,割线法!

这是一个1.8V的供电芯片,这1.8V不知道去哪里,也不想知道,就按照上图割线。割开之后,插上可调电源,测5V发现5V电压有了。
由于没有现成的RT8061芯片替换,维修就暂时到这里!不说了,上淘宝了,祝我好运!
继续。。。。

芯片2块,运费5块。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买!因为我总感觉上面的分析有问题!
插电自动上电到0.014,30秒后掉到0.004,按开关能上到0.014。说明已经过了时序中的PWRBTN#,也就是说PWRBTN#之前的电压都不用考虑了,刚才的1.8V是PWRBTN#之前的。不断1.8V,断RSMRST#(在PWRBTN#之前),也可以让5V持续输出!说明问题在后头!于是接着测s5、s4、s3的电压。
s5啥也没有,忽略不计。
s4开启内存供电,+1.0V_VCCST。用示波器可以测到S4起来后掉了。

s3开启二级3V,5V。这一下让我眼前一亮。上来就测+5VS和+3VS的短接点,jp21和jp13。发现+5VS对地值只有一点几。

烧机烧出小电容短路,维修到此结束。
这次浪费了我将近一天的时间。

网友:
这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二级短路的问题,绕了好大一个弯,也浪费了很长时间。

网友A:
待机0上电到0.01其实换作是我我也不会想到二级转化电压,原因很简单,因为电流变化太小,除非你修过此类机器,一般根据以往经验,二级转化最起码要上电到0.08-0.1A左右才会去考虑,这么小的电流优先考虑隔离电路跟3V 5V  EC 南桥都要考虑!!!!!  楼主能修出来也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写得精采!

网友:
我拿到板 喜欢看一下没有明显故障 就喜欢打阻值

网友:
虽然绕弯路了;但是维修思路精彩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啦。顶。

网友B:
维修思路精彩,有精华潜质,赶快收藏。只有最后3分了,莫嫌少

网友C:
有示波器就是好..以前修到过其他板子类似故障。。没示波器真是难受

网友:
这才是维修人员的思路

网友D:
我也一样   没有通病就难受了

网友:
不错 虽然绕了弯 但是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简言易骇

网友:
多谢前辈们留下的实战经验,和宝贵的帖子,让我在维修笔记本的道路上斩荆披棘,过五关斩六将....

网友:
楼主好牛逼,维修思路清晰,理论扎实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大师点赞赞

网友:
维修还是得三板斧过一遍,,,不然修到最后会很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思路精彩,有精华潜质,赶快收藏。只有最后3分了,莫嫌少

哈哈,感谢哦!三分也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就是好..以前修到过其他板子类似故障。。没示波器真是难受

买一个,一次投入终身回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上电到0.01其实换作是我我也不会想到二级转化电压,原因很简单,因为电流变化太小,除非你修过此类机 ...

EC几乎不考虑,桥坏的话就不修了,给多少钱干多少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样   没有通病就难受了

抄作业一时爽,一直抄作业一直爽。

网友:
真是纱布擦屁股——给我漏了一手

网友:
掉电各大输出电压点捅一遍,这要养成好习惯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精彩,读完深受学习,

网友:
老湿机,技术精湛 相当的牛逼

网友:
理论知识硬核,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
时序没问题  牛牛 就希望这样的 分享

网友(2021-12-13):
掉电,各大电路对地阻值测一遍,学到了,谢谢

网友:
思路好清晰啊。。楼主的经验相当丰富啊

网友(2022-07-23):
写的挺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