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进系统就掉电

楼主(2021-11-12):
型号是A600,开机进bios正常,只要选择进系统或者进pe,直接关机,求教各位大佬,这啥原因

网友:
123进那个都立马掉电关机,不选择或者进bios机器就一直亮着

网友:
掉电是电源风扇不转吗?

网友:
考虑散热问题吧 进bios,CPU发热不大,就算风扇不转,靠铝片自身的扇热也够了。

网友:
感觉不像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感觉不是BIOS设置就是硬盘(硬盘损坏或者数据线),最后就是主板不行了。

网友:
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吧、、、、、、、

网友:
取下硬盘,再用pe试试

网友:
以前遇到一起,进桌面或进PE就掉电,后来发现是CPU问题,换了一块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