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从外在或者简单的方式查看u盘主控和闪存芯片是分开的还是一体的?

楼主(2021-11-12):
请问怎样从外在或者简单的方式查看u盘主控和闪存芯片是分开的还是一体的?
这两天双十一选购U盘,有点疑惑,考虑到后期数据安全,买那种主控芯片和闪存分开的 ,很多商家不告诉闪存芯片信息

网友A:
现在U盘 3.0 以上都是一体的。卖正品  大牌子。这种故障率比较少。重要数据备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U盘 3.0 以上都是一体的。卖正品  大牌子。这种故障率比较少。重要数据备份一下

你好  是指Usb接口3.0吗

网友B:
直接看不出来,要用软件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看不出来,要用软件来查看

多谢 一般用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