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570显存供电异常

楼主(2021-11-12):
盈通570大地之神开机黑屏,集显进系统看能见到570打黄色感叹号代号43,刷了几个版本bios没用,又刷回原备份bios,进入显存测试工具跑发现显存通道全都报错!测量电压核心0.9正常,发现这两路电感异常,显存应该是1.5v的,这个1是0.75 v,2是0.86v请教各路大神,哪个是显存的电感,是不是显存供电偏低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应该一个是vddci,一个是显存?打一下阻值,显存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一个是vddci,一个是显存?打一下阻值,显存的高。

从版型上看应该上面1号是显存,我换了背后那个9305w供电芯片没用,1号电压太低0.76应该带不动显存工作。从代码测试里看显存全报错,核心供电0.9v稳稳的,不太像核心坏吧,估计还是显存供电这路的问题

网友:
换了控制芯片的话查一下分压电阻

网友:
不排除核心坏吧  最后再考虑

网友:
应该就是这个显存供电部分,9305w拆了显存没电压,换个新的显存电压0.74v  换时烙铁碰掉了一个黑色最小的应该是电阻,不知道应该上哪里了,就图片这个区域

网友:
我昨天一个560也是所有显存全部报错,本来说拆风扇上机测一下电压,装上一开机就一股烧焦味。我晕

网友:
查显存供电芯片及外围原件 先断开显存后级电路

网友:
显存电路没有

网友B:
我的问题更奇葩,一开始也是打不上驱动,代号43,刷了bios启动不了,集显也不能启动,扫显存d0d1报错,问题有这么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更奇葩,一开始也是打不上驱动,代号43,刷了bios启动不了,集显也不能启动,扫显存d0d1报错,问题 ...

你直接换掉d0d1显存,好了就好,不好,呵呵,问题在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