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收款音箱拆解 附固件及主板图 编程器读取的固件

楼主(2021-11-12):
微信收款音箱 型号为TX-01   4G版F1 固件是用编程器读取的   闪存型号为25Q64E   容量8M  还有esim芯片 测量了一下好像可以拆掉eSIM芯片,装上sim实体卡槽  使用sim卡 未能测试
微信收款音响固件备份4g版F1

网友:
高手,高手,不晓得还能有哪些用途

网友:
多谢分享,我有一个wifi和2G的那个版本,老掉线,听说这个4G比较稳定。

网友(2021-12-24):
不错,闪存的直接就可以读,没有加密?

网友:
其实只能起救机作用  固件里的IMEI串号 还是原机主的 不是你们自己的  原机主报收款  你们的机子也会报收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