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一上背板风扇就不转可能是哪些原因?

楼主(2021-11-13):
背板上有一层绝缘透明塑料,风扇12v也正常。四线风扇有测速和pwm控制线。

一上背板就风扇不转,去了背板就正常,请教可能会是哪些原因?

网友:
有断线或者短路吧

网友:
查风扇条件,看看到底是输出有问题还是风扇有问题。一个万用表就能测出来。再不行换个风扇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