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接打电话老是自动挂断?教你快速找到原因,解决就这么简单

楼主(2021-11-13):
手机接打电话老是自动挂断?教你快速找到原因,解决就这么简单

  手机一接电话、一打电话就会立马自动挂断,你的手机遇到过这种奇葩的问题吗?手机接打电话时,为什么电话会自动挂断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来找到原因。下面以荣耀50手机为例,带大家看看手机接打电话自动挂断的处理方法。

荣耀50接打电话手机自动挂断的处理方法:

1、手机信号差

  当手机处在盲区、手机信号不好,网络不稳定的情况下会导致接打电话自动挂断的出现,比如:电梯、地下停车库等。看一下手机中的信号强弱,更换一个信号好的地方再拨打电话试试。或者重启手机搜索网络后再测试。

2、手机SIM卡问题

  手机卡有脏东西、或者被氧化接触不良,也会出现接打电话自动挂断的情况,擦拭手机卡和SIM卡接触点,或更换手机卡再测试。

3、手机设置

  当手机出现接打电话自动挂断时,看一下手机设置里,是否开启呼叫转移、飞行模式、呼叫限制/拒接等,如果有,建议关闭后再测试一下。

4、系统问题

  如果最近装什么软件或APP等,与系统有冲突,卸载新装的软件,重启手机或备份资料恢复出厂设置,若无效,可以更新手机系统版本再尝试。

5、磁场干扰

  如果处在强磁场的地方,当信号受到很强的干扰时,也会导致手机信号中断,无法正常接打电话,可以远离强磁场的地方再接打电话试试。

硬件问题

  通过以上方法,还是无法解决手机接打电话自动挂断的问题,就是手机硬件的问题了。

1、外配问题

  荣耀50手机SIM卡槽设计在机身底部,卡槽虚焊、卡座的弹片外观及周边器件外观是否正常,卡座接触点对地值、所连信号、供电、时钟等是否正常。尾插小板、主板连接天线是否有断裂、折痕等,更换或清理后再测试。

2、主板上射频芯片和功放部分、天线弹片、SIM卡线路工作条件、相关线路所连元件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尤其是进水机,重点先处理进水腐蚀部分,再测量打值检测。

  以上是荣耀50手机接打电话自动挂断的处理方法。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要着急!以上方法及情况适用于华为、苹果等品牌的手机。

  如果大家有疑问或其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